请教下面电路转换问题

楼主(2012-07-03):
下面图中请教,Q25 Q26是转换电压的管子,两管子3角是输出是电压到3V 5V待机心片上的,是开启信号3。3V,两管子2角是EC发过来的信号,5 、6是5V的电压,问两管子的3角输出出电压怎么来的??    是不是2角高电平,拉低5、6角电压,然后3、4角不导通,然后3角输出3。3V,但是这个3。3V是哪里出来的,是心片自身发出的?还是其他电阻上拉的???

网友:
打开电路图搜3角的51125去哪里。。应该可以查到的吧。有的时候。通过一个管。名称就变了。

网友:
  大哥 这个是开机信号来的~  开机瞬间 收到 高低高的变化!  然后 就开启电压! 也就是触发了后    才会有的 3.3. 。5V 电压  你的机器是不是有个专门的待机IC?

网友:
俺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有的是芯片自身产生的 你这个EN电压 不是EC产生的 EC只是控制元件

网友:
应该是通过电压上拉的

网友:
我认为在逻辑上不是低电平,那它就够作为使能信号的条件了吧,个人见解,也想得到真正的正解!

网友:
这就是两个开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管子,

网友:
控制电位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