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台古怪的T61P

楼主(2012-07-03):
开机正常,跑一会程序后热量上来(用360检测不过60多度。)自动关机重启,之后反复在LOGO处重启,拔下电源再插进去不需要按开机键也会自动开机重启。

只有拔电冷却一会后才会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时候软件检测到的温度不一定对,你摸摸看就知道温度有多高了,换个散热器看看

网友:
照你说的这情况绝对是温度过高

网友:
建议先用裸板试试看看会不会关机重启?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一般这个错误是不会出现的。

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还真不好说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