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开机显LOGO掉电

楼主(2012-07-03):
hp  dm3开机显LOGO掉电。  插上电源,自动开启,有时候开机时电流在0.61就掉电,有时候开机会显示一下LOGO就马上掉电,掉电了开关不起作用,拔掉电源才能开机 。看论坛资料,我也换了EC  加焊过南桥,也加焊过北桥,还没有用,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7-4 15:35):
现在发现:插上电源,它自动启动,马上把开关板线拔掉,就不会掉电,但电流还是在0.61 ,偶尔会亮一次。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着情况,就是北桥空焊了造成时开时不开

网友:
果断的刷下Bios

网友:
先刷一下再跑电路

网友:
楼上的都亮机了 怎么也会和BIOS有关系?

网友:
加焊一下cpu电源芯片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什么通病,这网站里一个权限太高,看不到。

网友:
你先把屏线断开,外接试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屏线和屏的问题。

网友A:
我现在手头也有一个机器跟你一样的情况,楼主你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头也有一个机器跟你一样的情况,楼主你解决了没有啊?

还没有搞定,放在那里的

网友:
要分清是什么条件导致掉电的原因

网友:
没有遇见过 兄弟期待你能修好它!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故障了

网友:
修修好了说声  期待结果 这款好像是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