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总是氧化,谁知道怎么搞。

楼主(2012-07-03):
有时老是不吃锡,拖个芯片都烦死了,谁知道怎么办啊,老是换烙铁头也不是办法。。。

网友:
磨一下就好了啊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烙铁或烙铁头不好,我用的AT8586,拖锡都得480度,温度低了锡不化,温度一度,一会儿就不上锡了,苦恼呀

网友:
用砂纸磨亮一些,再上锡,平时注意保养

网友:
稳度不要开的太高。

网友:
每次用完后,往头上加点锡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
正解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用完上点锡进行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头不好,焊剂不好,温度不好,锡不好,基本就这些

网友:
每次用完都要加息包养

网友:
主要是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温度太高了,烙铁头及易氧化,焊接的时候340-350就足可以了,不焊的时候调到260-270度防止过快氧化。

网友:
我一直调350- -,每次用完也会上锡,有时老是拿刀刮的= =总之谢谢了!

网友:
基本都差不多,你说温度要到480才能拖下来那肯定是你烙铁有问题了

网友:
用之前先上点锡烧一会

网友:
平时多注意加锡保养,

网友:
每次用完上点锡

网友:
我用的是2.5元/个头!!!从不氧化!

网友:
我看还是烙铁头的质量问题,换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
换白光的头!

网友:
温度太高了,可以用功率小一点的。。。。。。。。。

网友:
我的也是很快就氧化………………。看来要养成好的习惯才行。

网友:
就是2.5元/个头!

网友:
勤上锡,就ok了

网友:
多上点锡

网友:
温度越低越好    控制300多就好了

网友:
常用就不会.,用完上锡.不过烙铁本身也很重要..要是山寨的也死的快

网友:
以前老师教的,焊前加锡,焊时加锡,焊后加锡,买个好点的头,常上锡吧

网友:
烙铁头买个好的,然后就是保养,每次用完加锡

网友:
找个拆过桥的主板,把烙铁往上面擦擦,用完记得加锡保养

网友:
上面几位朋友说的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个人认为主要是烙铁输出功率不足所导致。空烧时烙铁头温度很快就上去了,然焊接的时间由于烙铁功率不足热量传导过快而导致烙铁头温度迅速下降不能化锡。很多时间都认为不化锡就加高温度,带来的后果就是在烙铁头离开焊点的同时温度迅速升高,把烙铁头烧死,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我也觉得是输出功率不足,刚买的AT8586,等坏了再买个其他型号的

网友:
我也有感觉

网友:
烙铁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勤保养,上锡就可以了

网友:
温度低点,用松香做助焊剂。

网友:
首先你要注意保养,并且要对你说的是,一个10元的跟一个18元的是有区别的,再跟一个35元的,那更有区别了

网友:
平时焊接完毕后顺手把烙铁的温度调低,如果经常需要使用高温,可加装一个小风扇散热,氧化了用锉刀或刀片刮了之后加松香上锡就可以了,不用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