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上到0.6~0.9的那些机器维修思路

楼主(2012-07-03):
我现在的思路是,电流上到0.5之前的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把他们修出来。

但是如果电流上到0.6~0.9  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我就没思路的,请高手们给个思路,感激不敬,今天去找工作了,后天就要上班了吗,现在赶紧的复习。

网友:
    查条件。  电流做参考

网友A:
查下复位,有的话在刷BIOS看看

网友B:
     查时钟 复位。  刷BIOS

网友:
能具体点吗?  那些条件  ? 我现在就知道,供电都出来,不亮就做 南北桥 显卡,不行我也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复位,有的话在刷BIOS看看

能具体点吗?  那些条件  ? 我现在就知道,供电都出来,不亮就做 南北桥 显卡,不行我也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时钟 复位。  刷BIOS

能具体点吗?  那些条件  ? 我现在就知道,供电都出来,不亮就做 南北桥 显卡,不行我也没辙了

网友C:
cpu复位!
   有就写BIOS      在不行可能就麻烦了!

网友:
南桥坏机会大点。

网友D:
曾经修过有的0.6~0.9已经工作了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
   有就写BIOS      在不行可能就麻烦了!

请问cpu复位没有假负载的情况下能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修过有的0.6~0.9已经工作了呀

那些本的功耗低,ibm的t4系列 0.6~0.8都亮机了,我说的是正常的那种,要到1.2~1.8才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cpu复位没有假负载的情况下能测出来吗?

可以   查图纸咯   有时候要查半天才能找到!

网友:
电流上来是直接修出来得吗,如果改的电路那就不行了。

网友:
电流到0.6-0.9 的话,重点看看CPU复位有没有。BIOS 在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查图纸咯   有时候要查半天才能找到!

如果cpu复位有了,bios刷了好不 好使然后呢?

网友:
。。我都想转行了,还有人进这行,,努力加油啊,,

网友:
这么判断有点武断吧。

网友:
   0。6 表示所有的电压都工作正常了,再找时钟出来了没有  看时钟芯片有工作没有   如果有工作表示时钟电路已经工作正常那就的查复位  各个芯片的复位,。那样有点复杂了哦。。希望LZ好好学习

网友:
等答案……现在只会修电压电压出来后就没思路了,0.9应该就是CPU寻址以后的了就是时钟,平台,cpu复位及一些总线的问题了(排除桥)

网友:
看来这是维修中最难搞的部分,本人也在困扰中 有谁出来给个明确的思路 高手出来指点下吧,CPURST之后的问题要怎么分析啊!

网友:
BIOS可能性比较大
同意楼主:
0.0
pchelp01
同意楼主:

网友:
查时钟,复位,打LPC,ADS波形,论坛都有详细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