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掉电

楼主(2012-07-03):
HP CQ40  笔记本在插上电源后 走到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点下回车 就自动掉电  感觉不是散热的毛病 把硬盘拆了 再开 是不会掉电的 是硬盘的毛病 还是系统

网友A:
进PE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个硬盘

网友:
系统问题出现这种想象是经常遇到的

网友B:
直接换了试试就知道了啊,系统应该不会引起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了试试就知道了啊,系统应该不会引起这现象

手里没有硬盘  有的话我早换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就知道了!

关键是进不去PE

网友:
我正找块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