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交换机 可以正常上网。但是找不到本地连接

楼主(2012-07-03):
   更新过最新驱动  ,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  没有用
  有没有简单实用的方法

网友:
没发现网卡,和交换机没关系!

网友:
遇到过几台,最简单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呵呵,对重装系统简单快捷

网友:
恢复系统默认的服务就行了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算了  别再用这个版本

网友:
那是因为和本地连接相对应的服务没有开启,点《开始》 《运行》输入“services.msc”启动“Telephony ”
“Network Connections”"Workstation"这三个服务重起一下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有时间的话就开启服务试试   没时间的话就直接做系统万无一失

网友:
从装系统,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啥原因?难道是用组策略限制了

网友:
说的很清楚了,服务没运行

网友:
最好的办法重做系统,简单快捷1

网友:
重装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重装了。郁闷怎么弄都弄不好

网友:
重装是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没有什么重要的软件,主重装系统了

网友:
这是系统(软件)方面问题,跟硬件(交换机)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问题怪就怪在能上网。如果找不到网卡,也上不了网,重做系统也不行。可以直接给顾客说网卡换了,换个独立网卡就行了。
重做系统也不行肯定不是软件或设置问题了。我估计还是网卡硬件有故障,只是故障不严重,虽然能正常工作,却不能被系统识别。你可以告诉顾客网卡有故障,但能用就先用着呗,真是换了再换。显不显示本地连接对于顾客来讲没有关系,他们只要求能上网就行。

网友:
重装 重装

网友:
开启 Network Connections 服务 " 管理“网络和拨号连接”文件夹中对象,在其中您可以查看局域网和远程连接。如果服务被禁用,您将无法查看局域网和远程连接而且任何依赖它的服务将无法启动。"

网友:
遇见过,解决了。不过是胡搞的。没有具体思路

网友:
换个版本系统,不要怀疑驱动了

网友:
chongzhuang 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