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发热,进系统运行小软件CPU占用100%

楼主(2012-07-03):
910GMLE的主板,南桥82801FBM,开机几秒南桥就发热,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换个u试试把 在台式机上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 U坏 也碰到过硬盘引起cpu使用率高的问题

网友:
我也只是自己看一下

网友:
先不要管桥的温度,看看CPU温度是不是正常的。操作系统没有问题吧。

网友:
打 USB IDE数据线阻值 看桥正常不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啊

网友:
先打USB阻值看对不对,如果对的,建议换个U试,像这种情况坏U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