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31

楼主(2012-07-03):
今天接到一台DELL D531机器,用适配器 和电池不能开机。。 后来我把电池拔了上可调电源 就能开机 请问各位大神们 究竟是什么请鲁昂
DELL

网友:
电池短路?还是适配器被烧了,你两个一起用的还是一个一个用的!

网友:
两个一起用的。。。 只是带上电池的话就没用。。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有什么问题

网友:
单独用电池呢 能开机吗????

网友:
就是用电池开不了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下电源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