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拆机后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2-07-03):
这个机器虽然外观挺好看的,配置也很高,但是Y450 Y460 Y470我都感觉他们的材料特别的差劲,极易损坏,稍不注意,就会断了。废话不多说,这个机器前几天在这里除尘,今天来了说键盘的0键不好使。没办法,老顾客,帮他看看吧,这一拆尼玛问题又来了,只是拆了个键盘,现在又他妈不触发了。冷静,在冷静,可能是哪里没弄好,几经周转还是不触发,全拆再装,拆完就悲剧了,说实话,这一阵子一直点背。连待机电流都没有了,一开始待机电流还有个0.002呢,现在倒好没有了,还好啊,客户好说话。打开电路图,这个机器分三个小板,保隔一个小板,还有一个小板忘了看是什么电路了,测量保隔有电,看来小板挺正常,
测主板吧,3V 5V 没有,测量主供电,果然没有,供电高管D极也没有,咦?怎么回事,万用表蜂鸣档伺候。不响,看来是像断线了,
由于每个单元电路的高管D极都是与保隔末端相通的,于是万用表连接,果然3v5v的 高管D极 与其他的都不通,只有3v5v电路自身的VIN相连通,果断飞线,待机电流有了,3v 5v 有了但是还不触

于是查开关,开关上面有3.3V,但是按下开关没有跳变,于是短接EC125脚,触发正常,

也没有这种开关,也不想费事,也跟不可能去买,于是乎,飞线,真的不是我懒

这两根线真的挺难弄的,弄了好久才弄好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是被客户坑了?

网友A:
你有当他面故障还原给他看吗???

网友:
牛人啊 高手

网友:
你有无多收他的钱,还是说自己搞出的故障自己埋单?

网友:
你拆的时候没有测试下机子是亮的还是?

网友B:
学习了,这两天刚刚报废了一个Y450,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C:
这板子无3V 5V 有个连接线跟VIN相连 四根的那个

网友:
是的。原机掉了这条线好像。

网友D:
客户那么好说话,有没有给你小费呀

网友:
楼上的,做维修的,说得好像接客似的,真的是苦B命哈。。。

网友:
唉,一开始他是来除尘走后几天又来了,说0键不好用,我就帮他看看,拆下键盘重插了一下,就不触发了,再拆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了,当时都麻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无3V 5V 有个连接线跟VIN相连 四根的那个

没看到啊,不知道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两天刚刚报废了一个Y450,还是没有修好

认真点,冷静点,一定会修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客户那么好说话,有没有给你小费呀

他机器开始是亮的,被弄不亮了,我还能要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有当他面故障还原给他看吗???

是当面给他修得,还好他好说话,他从上午12点等到下午3 4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当面给他修得,还好他好说话,他从上午12点等到下午3 4点

你得当面开机,看看是不是键盘的好使才关机啊。不然他本身不触发的,到你这变成是你弄的了

网友:
这款机器到3V 5V 的本来就有根19V的主供电的,是不是被搞掉了你飞线的哦?

网友:
这尼玛,什么情况啊,LZ,拆个键盘断这么多线.联想太坑爹了吧

网友:
我昨天弄了一台也是不开机,换了充电小板就好了

网友F:
这说明他机子本身就有问题的  以后做事得多留个心眼

网友:
倒霉时,喝凉水都能噎着,难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说明他机子本身就有问题的  以后做事得多留个心眼

是的,机器有种被氧化了的感觉,长时间了有点受潮

网友:
Y450确实是个很脆的机器,手里一台摔落的,还没修好。

网友:
显卡 和开机电路可是不好搞

网友:
这线飞的...

网友:
感觉被顾客坑了

网友:
键盘是坏了吗?现在的机器真的很垃圾。。很多机器比豆腐还脆弱

网友:
拆到不开机了???

网友: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2012-08-14):
客户清尘的时候,最好问清楚,他为什么要清,有的机子本来时亮时不亮的,客户以为清了土就好,点背敢上的话,有的可修!!!!!!!!客户好说话的,说原来就有这问题,不好说话的说你给搞坏了

网友(2014-07-13):
这个线飞得有点长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机器开始是亮的,被弄不亮了,我还能要钱?

碰到这样的,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了,不能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