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31

楼主(2012-07-03):
今天接到一台DELL,带电池开机不能开,用电源点就能开机了,电池加电源一起,就不能开了   求大神讲解···

网友:
....电池有问题咯。。 电池电路问题

网友:
!!   电池怎么量啊   我要向老大表现表现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A:
是裸板么~?
    有些外设也会引起这种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裸板么~?
    有些外设也会引起这种故障的!

没拆  装好的机子  把电池拿掉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