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蓝屏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2012-07-03):
6个月前接了一个ibmt43花屏 做显卡 好了然后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月不亮 检测桥有问题干了后没事了 在然后客户拿回去用了半个月又出蓝屏 看代码是硬盘问题 测硬盘20多出坏道 然后修复硬盘 没坏道了 但是有19个绿块 然后客户拿走用了两个月了 又出蓝屏 这次换硬盘换内存都不行 各位老师教教我这次给换什么了

网友:
你说的蓝屏是什么情况下的蓝屏,开机能不能进BIOS, 开机在LONG处蓝屏,还是进系统这前蓝屏,还是进系统这后蓝屏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之后分享一下,我以前也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
t43南桥容易坏

网友:
显卡出问题啦

网友:
硬盘20多出坏道也能修好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修好的啊     你都可以天天修硬盘阿里

网友:
嘿嘿 硬盘是用MHDD重映射的 什么时间蓝屏 进系统用个30分钟左右蓝屏

网友:
如果是显卡有问题看蓝屏代码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
显卡出问题啦-,,,,,,

网友:
进系统用一段时间蓝屏,排除,散热,外设,系统问题外,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