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技嘉 GA-945PL-S3G维修实例

楼主(2012-07-03):
主板型号:技嘉 GA-945PL-S3G
故障现象:点不亮
故障分析:
测各项短路均正常
接电源,待机正常
触发开关,可通电,全板没复位     测内存供电1.85V,正常
测桥供电1.05V,正常,测总线供电1.21V,正常

cpu供电,0v,没有供电,测量上管D12v正常,G0.01V
查找控制芯片型号为ISL6312CRZ,根据引脚定义查工作条件:VCC,VID,EN.VCC,VID均正常,EN0v,低电平,不正常
根据电路图,ENVTT_PWRGD提供
查找VTT_PWRGD38
该信号由比较器LM324M发出
LM324M4脚应有12v输入,当总线供电VTT_GMCH正常后,  LM3243脚有1.2v电压,23VDUAL经两个电阻分压后得到0.97v1脚输出高电平。
实际测量: 10v, 低电平属不正常,412v,  31.2v正常,23v, 偏高, 仔细观察发现比较器LM324M周边有掉件, 分析应为分压电阻中接地的R2电阻掉件了, 让饼哥看后确认此故障。
此板修复。

技嘉 GA-945PL-S3G.doc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细心的很啊

网友:
搞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掉件。

网友:
啥时候我也发一篇这样的来 呵呵 可惜还只是全芯片级的

网友:
思路很清淅。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3.1

网友:
hao

网友:
这种帖子对我们新手来讲是多么的宝贝啊

网友:
有图得天下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分压电阻掉了一个R66导致反相输入脚高于正相输入脚,输出端1脚输出低电平,导致EN为低电平

网友:
如果假负载上能把VTTGD做出来,相信菜鸟就更容易搞这类主板了。

网友:
学习过的有理论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来真巧,今天也遇到一块没有CPU en信号的主板。最后换ISL6312好的

网友:
楼主厉害,饼哥指导的也厉害

网友:
我修了一个是不停重复,刷BIOS就行了

网友:
    故障时饼哥做的、

有可能

网友:
基地组织的确给力!培养人才精英的摇篮!

网友:
迅维出来,修板有模有样,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有图就是好办事

网友:
有图就是看的舒服!·!

网友:
分压电阻R2掉件?希望楼主解惑?看你的图我只看到R61、R66、R67、R68,R2在哪里?VTT_PWRGD信号明明在图上指向37页,你说是38页。。。。是不是我理解错误,还是你打字错。再次求解?

网友:
学习了。请问电路图是自己跑电路然后画出来的吗?

网友:
万事细心为主

网友:
分析的很好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呵呵,思路清晰,继续努力!

网友:
还是基地的教学质量硬啊

网友:
    故障时饼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