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服务器DELL 490报错!!!

楼主(2012-07-03):
前段时间自己去网吧回收了个服务器,型号是戴尔490主板。收的时候都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的。现在有客户要买这样的机器的时候。既然报错了。郁闷,。我把CMOS电池换了。 也放电拉。。还无结果。风扇也换了。,求解

网友:
这种有点高难度

网友:
是硬盘挂了????

网友:
服务器有160G的硬盘???
我看那错误好像是提示软盘,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啊??|

网友:
floppy diskette seek failure 软驱没有找到....
alert! chipset heat sink not detected 警告!芯片组散热器没有检测到...

网友:
楼上的  同意你

网友:
板载电池没电 或者是read卡检测错误

网友A:
英文不会翻译啊?楼上有翻译,进BIOS重新设置软驱关闭,检查南北桥风扇是否接触不良,重新插拔试试

网友B:
DELL的  风扇要原装的吧

网友:
应该raid卡报错  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不会翻译啊?楼上有翻译,进BIOS重新设置软驱关闭,检查南北桥风扇是否接触不良,重新插拔试试

大哥,都以经死掉掉了。 怎么进BIOS啊,风扇什么都是原装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  风扇要原装的吧

是原来一起的, 没有动的。 死机了是键盘什么都无作用的,。硬盘和正列卡都拔啦。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