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2230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03):
此机不定时关机...然后又自动开机...关机的时候手动按开机是开不了的..只有等他自动开机.........程序已经写过..实在查不出啥问题..特请兄弟们指教...3.3V跟1.8V正常的...我怀疑这个问题是这台机的通病

网友:
检测电源部分是否稳定

网友:
没有遇上过这样的情况, 多久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
兄弟 建议 换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输出都正常啦..主板有问题是肯定的

网友:
建议换驱动板

网友:
这板在淘宝搜了一下...只有一两家卖..而且还好贵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是否漏电。若正常建议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各位大哥..别说换板行不行..要真换板..我就不上来问了

网友:
别有用心,修不也不例外

网友:
有可能按键板  我就试过

网友:
按键拔过了..一样的..客户说急用..拿走了..先不修

网友:
我也来一台这个机器,郁闷啊,不定时掉电,我看大家有说按键板的有说驱动板有说电源板的,谁知道到底是什么的事,还有别说什么按键问题,不知道别乱说,丢人,这款机器是全触摸按键的,哪来的按键问题,程序板应该没问题,电源板开关管和变压器高温,不知道跟着有没有关系!

网友:
兄弟..这机..我最后是换主板搞定的..肯定不是程序问题..我都上淘宝买了程序写进去..一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