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Y560掉电求助

楼主(2012-07-03):
接到一台Y460和一台Y560的机器,都是同样的故障。在进WINDOWS时掉电,掉电后又能再正常开。但是偶尔能进到系统里后,那基本上就不会再掉电了。求思路。在网上查了好像有很多类似的故障,有人解决了的吗?希望能分享一下。I3 33OM的U

网友:
CPU,与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情况就有好多了  温度  然后就是板上的问题了  供电啊什么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最好先换一个CPU试一下,这种CPU坏的挺多的。

网友:
在进系统的时候  电脑负载是最大的      确定散热没问题么!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机器 没搞定  期待结果

网友:
有一台y550是一拍键盘就掉电,怀疑是桥掉电

网友:
一般快进系统掉电是    散热没处理好 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散热可能性,可以看看是不是散热膏用完了。

网友:
如果L上的方法不能解决 这种故障挺棘手得 曾经遇到触发1-2秒掉电的 是供电不正常 好解决些

网友:
换过CPU了,故障一样

网友:
确定散热没有问题吗?

网友:
换了散热片,重新加了散热胶。用了2天没有掉电,以为正常了,客户拿回家才半天就返回来了。说是进了一下游戏就掉电了。然后又变成了正在启动WINDOWS时掉电。
  拿来再测试了下,发现有时候会正常,机器正常的时候机器不热。但是掉电的那会机器快速变热。而且每次擦U盘必掉。HM55的桥,不知道是不是和桥有关系。由于客户有点不耐烦,机器已经拿走。2台机器都没搞定。

网友:
这个型号的这个问题没遇到过,感觉应该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修好,我今天也遇上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两台 没搞定 毛病一样

网友(2014-07-13):
我也碰到过2台没有修好,楼主要修好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