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F19S开机要长按几秒右功能键才能显示图像

楼主(2012-07-03):
如题:一AOC F19S液晶显示器电源驱动高压一体板损坏,换了一个通用的电源板,不接主机能开机屏幕显示AOC LOGO   电源信号灯蓝色灯和AOC LOGO一直狂闪,接上主机VGA信号线后电源指示蓝色灯闪得更猛了,这时只要长按右功能键菜单几秒后能显示图像,关机后再开又和以前一样,不知是什么问题?显示器程序已经重刷过,我是拆掉25存储芯片在编程器上刷的,不是在线刷的。

网友:
是不是还是程序了,我不懂..

网友:
也许是通用电源板兼容性差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有请高手出来解释下!

网友:
没有VGA信号时,电源指示灯应该是黄色或橙色才对啊!可这个是蓝色灯一直在闪

网友A:
电源板的问题,你搞驱动板干嘛

网友:
按键是否有问题导致错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的问题,你搞驱动板干嘛

电源板换了啊

网友B:
  时序不同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不同步了。

求解

网友C:
请问什么叫电源驱动高压一体板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叫电源驱动高压一体板损坏。

电源高压一体板 口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