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mats中碰到的问题。。。不管显卡好坏都是花屏

楼主(2012-07-03):
以前一直用mats检测花屏的显卡,发现这个功能挺好用的。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不管我修再多的显卡检测时永远过是花屏的,一开始我以为是软件问题,于是在论坛中又下载了一个mats,考进U盘,还是不行,把U盘,还有主板都换了,检测还是花屏,不管我换好的还是坏的显卡都是一样,我真有点郁闷了。。。有没有同学碰到过种情况。。。。有点无语了。。。

网友:
木有碰到你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不知是什么问题,你试试用硬盘做成的98启动盘再测就不会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示器吖按道理说是很主板问题的

网友:
不是软件问题,是你使用的问题。你测试的时候可能是全面检测,或者是检测比较多的部分。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们一般就是检测显存的前面一点容量,就能判断出问题了。这样省事。特殊情况才会全部检测。但是关键你不是在纯DOS下面运行软件的。在纯DOS下试试看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TC版的显卡先确定内存是好的,平台用的AMD还须要确定U的好坏

网友:
没有发现过啊,要么是不花屏的显卡也报读写错误,没有发现花屏的显卡报全部正常的。。

网友:
从来未有事,竞出楼主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