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81V自动上电后级保护维修板号:N81A

楼主(2012-07-03):
本本型号:ASUS N81V   板号:N81A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1,瞬间自动上电至0.12A左右后电流掉到0.05
检修过程:
l         电流掉到0.05此时量+3VA/+5VA待机电压为0,手摸TPS51020微微发烫(心中怀疑是不是TPS51020问题,当时并没有去换它)
l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二极体值均未发现明显异常;
l         测量电流至0.12A各大电感瞬间电压:发现+1.05VO/+VCCP(L8201)无电压
综合上述测试数据,应该是后端有短路造成TPS51020保护隔离产生作用;
l         当断开JP8103时,待机电流无,但是L8100L8101上能分别测到+5V+3V电压  因此:TPS51020电路是没有问题,应该是+3VSUS后级有短路造成
l         查图+3VSUS  过电阻到南桥;过电感到网卡芯片;过电阻到EC  断开JP8103后,用3.3V烧后级发现网卡芯片很烫
更换网卡芯片后在用3.3V烧机没有发现有明显发烫;但是问题依旧;一时陷入困局
1、  抱着试试看心情,接下来更换EC问题依旧
2、  无奈之下更换南桥问题依旧;
会不会是+1.05VO/+VCCP(L8201) 无这块电路造成的保护呢?
l         更换ISL6227问题依旧;
l         断开+VCCP后问题依旧;
l         查发现+1.05VO过电阻和VCORE电源管理芯片VID组合相通,于是更换VCOER电压管理芯片后问题依旧
更换+1.05VO/+VCCP相关的场管Q8201\Q8202\C8212\CE8202\D8201后,不再保护+1.05VO正常产生了
接下来,触发上电电流跑到0.6,思索良久。上假负载测  CPUPG\无复位
怀疑是更换的拆机南桥有问题,于是更换回原桥后问题解决。
此机到现在为止还有个问题,进系统后无法识别有线网卡..........

网友:
+3VSUS 阻值偏低,有微短,可能,但是1。05V 不出,肯定要先修这块电路呀,

网友:
关键是前面网卡芯片也坏了...会被经验误导的

网友:
楼主换了挺多东西的
不过最终修出来就是好的啊

网友:
方卫虫。你找到谁帮你发帖赚分了啊

竟然有卫虫这种名字 喂虫啦
还是饼哥了解我...你懂的

网友:
嘿嘿,,这次动过的地方大哦。
VCCP电压不出,保护掉电正常哦,,先查VCCP就没那么多事啦,哎,还动桥了

楼主:
关键是网卡芯片也坏了的,上以为雷击打坏的,自然而然联想到南桥了。主观意识在作怪

网友:
Q8201\Q8202\C8212\CE8202\D8201,这些都是坏的呀?

网友:
楼主算是修好了,上次修个F8S问题差不多, 3,5芯片巨烫  整了一大堆,最后.....

网友:
5v是不是要供给1.05V的产生IC,所以IC短造成TPS51020发烫。。。。。

网友(点评):
ISL 6227更换过问题依旧的...就那些MOS组合管那一堆,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假如要定位在具体哪个元件损坏。。。当时只能一个一个换了。。。不过这种电源故障。。个人觉得一整套换较稳定

网友:
换的东西有点多了,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
楼主是个动手能力相当强的人,要我,我不会一个个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