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花屏拔插屏线后正常,一段时间后又花屏

楼主(2012-07-03):
宏基显示器花屏就像显示器颜色位数不够一样的花屏,拔插屏线后正常,可一段时间后又花屏,又拔插后正常,一段时间后又花,什么原因??

网友:
换屏上的接口就可以了要么就自已连线

网友:
有元件热稳定性差,怀疑MCU

网友:
把屏线换了吧 接头氧化

网友:
灰阶呗  用酒精涮下把瓶口贴上就可以 了

网友:
换屏线哈,把屏接口用列子在上面压一下,会紧些,贴黑胶布。

网友:
估计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接口弄好还会出现的,应该还是驱动板上面的主芯片坏。最好更好或者用通用板。

网友:
监测下 驱动板  屏线 电压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屏线接头处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