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平常修液晶是否三星的坏的最多啊

楼主(2012-07-03):
三星,韩国三星,哎,不提了,电源板加驱动板也就那十几中,坏的倒是不少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总之三星液晶出问题了最好修,一般都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的电容鼓  和变压器坏  还有按键 其他都是都很少了

网友:
三星很好修呀。

网友:
三星是最多的,可是他的屏做的好,清晰度高

网友:
三星做的最好,其他的你还没遇到把?坏的更多

网友:
你修的多了自然就有经验了啊

网友:
这个东西说不准的,你遇到的就不代表三星很差

网友:
三星虽然坏的多,但都是些通病,,每个显示器都有通病的

网友:
三星销售量大故障率相对就多一些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三星的问题也是相对好修一些。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