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7-03):
液晶教材上的,说MCU发出ON/OFF信号经过R312加在Q200的B极,Q200导通,+5V经过R302和Q200接地,同时使Q201 B极为高电平,Q201导通,Q202 B级为低电平,Q202导通,输入电压到PWM芯片的VCC脚。

很纳闷,既然Q200是NPN管,B极高电平导通了,5V不是对地了吗,怎么才会有一路5V高电平加到Q201的B极?晕死。Q200导通了Q201B极不是低电平了吗???

小弟新手,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教材表达错了!!Q202是PNP管图上画错了 同时分析表达错误了!你买的书错漏很多 小心误导你啦
我看是这样 CPU低电平控制开机 Q200 B极低电平截止Q201导通Q202导通 5V加到控制芯片,

网友A:
这个图没有问题!U201,9脚需要高电平,那么Q202导通,Q202要导通,B极则要为高!(B极应该有个上拉电阻)Q202 B极为高,则Q201截止,Q201截止则Q201 B极要为低!Q201B为低,则Q200要导通,所以Q200 B极为高电平,则开启芯片供电!

网友:
就是错了。。哥们你买的撒教材啊。。这么烂。。。

网上下的,一看才知道这么破

网友:
支持楼主,图没错,教材表达有误。

网友:
还没看懂...

网友B:
你们都说错了,,书上说的是MCU发出信号,没有说发出高电平信号,晕。乱猜。。Q200是PNP管吧。。

网友(点评):
书上说是NPN管才晕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没有问题!U201,9脚需要高电平,那么Q202导通,Q202要导通,B极则要为高!(B极应该有个上拉电阻)Q20 ...

图没问题。是教材表达错误。我的理解是MCU受开关面板控制,按一下开关,MCU发出低电平给Q202 B极,Q202截止,5V ON/OFF信号为高电平加到Q201 B极,Q201导通,Q202是PNP管,B极得到低电平后导通。PWM芯片的供电就可以流过来了。背光亮。
再按一下开关,MCU发出高电平给Q200 B极,Q200导通,5V对地,ON/OFF信号为低,关闭背光。

MCU发出的就是个高低高低的信号。跟按键有关的。是教材讲成了同时发出。误导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说错了,,书上说的是MCU发出信号,没有说发出高电平信号,晕。乱猜。。Q200是PNP管吧。。

乱了,箭头也搞错了,,,什么书啊。退货

网友:
这种百度上多的很,啊,上百度看看吧

网友:
都是教材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没有问题!U201,9脚需要高电平,那么Q202导通,Q202要导通,B极则要为高!(B极应该有个上拉电阻)Q20 ...

Q202图标的是PNP管 PNP管何来B极高电平导通啊

网友:
学习了.教材不一定全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没问题。是教材表达错误。我的理解是MCU受开关面板控制,按一下开关,MCU发出低电平给Q202 B极,Q202截 ...

是的,图没有错,只是Q202画错了,PNP的。。你理解对,在没有按开关的时候MCU默认输出高电平,Q200导通。从而把5V电压对地,导致Q201\Q202都截止,PWM控制芯片没有供电。反之,则有供电开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教材的错误啊,比奶粉地沟油都还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