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可以测量开关电源的高压端吗?

楼主(2012-07-03):
各位师傅好:
     可以用数字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的高压端吗?在测量开关电源时,开关电源的高压端是热地,会造成交流短路吗?好像示波器的机壳地、示波器的探头夹子地、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线的地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在测量过程中会造成烧毁示波器吗?我不会使用示波器,才开始初学。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测高压。看示波器说明书吧

网友:
别把东西搞烧了

网友:
数字的示波器没有模拟的好用啊!买个模拟的用吧

网友:
您好!谢谢回复
    谢谢你的建议,说明书里并没有说那些电路不能测,那些电路可以测,只说明了两个通道最大可以承受300VRMS,瞬间可以承受1000V 的电压。其实在开关电源的高压端最多测一下脉宽控制芯片是否有PWM送出去给场效应管的G极,或者波形是否正常。这部分电路我想肯定可以测,就是不知道要有什么技巧或需要什么辅助工具注意事项等?谢谢!

网友A:
可以 ,我就用波修电源。一定选好量程,侧前要对被测点有认识。最好是先用最大档量在慢慢向小调。熟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就用波修电源。一定选好量程,侧前要对被测点有认识。最好是先用最大档量在慢慢向小调。熟了就好了 ...

您好!
    你用波修电源,比如,开关管的漏极或集电极,一般整流后的直流电压约300V加在上面,还含有一千多伏的振荡波电压,能够用10X的探头测量吗?
    现在很多好一点的开关电源有功率因素校正电路,校正过后的直流电压约有380至400V,再加在开关管上。我想测芯片的锯齿波和PWM脉宽输出到G极或基极应该没有问题,就怕测我上面说的两个比较高的电压,再加上热地。谢谢!

网友B:
使用示波器维修开关电源时最好能用个隔离变压器把市电与待修板子隔离。
想像一下:热地-探头地线-示波器机壳-示波器电源线地线-市电插座-待修机电源线地线
这些地方一连起来是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示波器维修开关电源时最好能用个隔离变压器把市电与待修板子隔离。
想像一下:热地-探头地线-示波器机 ...

谢谢你!
    你提出的宝贵建议我接受,过段时间在淘宝网上去淘一台合格的500W的输入220V,输出220V的隔离变压器来专修各类电器的开关电源。现在开关电源无处不在,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电是不认你是高手还是低手,碰到它是一样的效果。谢谢你的回复,我十分接受你的宝贵建议。

网友:
8楼说的很实在,我记得不加隔离变压器回烧示波器,而且建议你再加个漏电保护,但是别以为有漏电和隔离变压器就很安全了,摸着隔离变压器的两根线漏电一样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