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FW17笔记本可以识别U盘,无法识别U口的鼠标

楼主(2012-07-03):
本人用的笔记本是索尼FW17,下午一个客户拿个坏的数据线来试,数据线的另一端和平板电脑相连,是小口的,口已经松动,我就按着口和小本连接,等拔下数据线之后,不料,鼠标不能动了。。。遂重启电脑,进入WinPE,鼠标依旧不能使用。拔下鼠标,正常开机,隔一会儿就在任务栏托盘出现无法识别USB设备。打U口电压为5V正常,而且现在蓝牙也不能用了,设备找不到。请问各位大师,这个问题是U口的元件坏了,还是南桥挂了,如果要是挂了南桥,大概多少钱可以换啊?请给检修思路,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要是换南桥就要上几百了

网友:
如果你U盘可以读出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进入WinPE也不能用鼠标。。而且现在蓝牙适配器也没有了……我不想花好几百换南桥啊……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早晨开机,USB接口莫名其妙地好了。

网友A:
你这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系统问题吧。

不像是系统的问题,重新安装了芯片组驱动程序,故障依旧,转天再开机就没有问题了。我感觉可能是保护电路动作了,致使USB鼠标不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