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开机不显,电流0.6A

楼主(2012-07-03):
明基S52开机不显,电流0.6A,测CPU无复位,CPU供电正常,也有温度,但无复位,时钟芯片供电正常,也有温度,此故障可能是通病,求助
cpu
芯片
cpu供电
通病

网友:
请修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网友:
要是通病的华早有这帖子了

网友:
别老想着通病. 一步步查吧.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网上有几个故障基本一样的,都是时钟供电有问题,但我这个时钟供电都正常,而且检测好几遍了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测南桥的PLTREST有输出,而北桥的R168-PLTREST电压0.5V,明显不正常,测连着北桥一边阻值为6欧,果断换915GM,开机再测CPU复位1.05V,北桥的PLTREST为3.3V,总算修好

网友:
问题又来了,此机用了一上午后不开机了,而且待机电流0.017A,正常应该是0.007A,开机电流跳之0.26A断电,测B+只12V,明显偏低,仔细检查发现PD5二脚击穿,查图纸PD5是一个并联的二极管,索性并了二个二极管,开机一次点亮,待机也恢复到0.007,B+也有19V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
你这个是多灾多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