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8A白屏如何维修

楼主(2012-07-03):
HKC S988A型号。第一遍开机可以用半个小时不会白屏,显示器热起来后就之后就会容易白屏,一般五分钟就会白屏,开关关一下等几分钟再开,又可以开起来,但过不久又会白屏,白屏的时候情况是,正常的纯白纯白的,没有带花,带条纹的那种白。大家帮我一下,该如何修。好像是热起来就会白屏。我是菜鸟。该如何下手。还有我测12V,用万用表测出来是12.84V。是否要把次级的电容全换完。请指教。

网友:
兄弟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好修,把25V470的电容都换掉,之后再把驱动板好好焊下,就恩能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