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M360S 开机卡在LOGO

楼主(2012-07-03):
神舟承运M360S 开机卡在LOGO,没接光驱,硬盘也一样卡LOGO,还有就是按CTRL+ALT+DELETE,无反应像死机。。还有有时可以过LOGO时就是硬盘拿在台式装好系统了,接上去就会提示系统少文件无法启动。重启了又一样卡在LOGO这。。。会不会南桥挂了,以前有偶尔会这样,现在就是一开机就卡LOGO了。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一个东芝M301的 跟你故障差不多只是我是LOGO过完就什么都没了 灰屏 键盘BIOS 字都没有,USB灯也不亮 ,后面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不行,换第二个的时候好了,感觉很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z装 win7  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上的,卡LOGO和装win7有关系吗?第一次听说哦。
楼主,建议清BIOS,不行就再刷一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