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M不加电,无cpu供电的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7-04):
c466M不加电,无cpu供电的笔记本维修
潜水多时,今天出来透透气发个帖子。
今天拿到一台c466m的机器,(板号:LA-3781p)现象是:待机电流0.014,按下开关跳到0.024,松开又变成0.014
拆出主板祼板上电还是一样。于是开始测主板的+5VALWP  +3VALWP 待机电压,没有。
测待机电压产生芯片pu7(max8734)发现pq22 pq23D极电压B+++7.8v. 这个肯定有问题了。 B+++是由B+转过来的,B+电压也是7.8v 。看样子与B+相连的元件有小短路的地方。B+去的地方太多了。不过大多数都是连在场管的上管。一个个撬开通电再试B+电压是否正常。当把cpu供电芯片相连的pq35撬开时,B+电压正常了。直接换之。(烧机法在这小短路的地方不太好用)
cpu 上内存,开机,电流到0.3不动了。看电流的样子一般是供电还没有完全ok.。量测发现没有cpu 供电。 那么就测cpu供电芯片pu12(max8770)的工作条件:38shdn# 高电平,11ref 2v, 8 ton 18.v, 1925vcc vdd 都是3.3v。好像是正常的,但是仔细看一下图纸1925脚应是5v,(+5vs提供) 怎么变成了3.3v。再量主板上其他地方的+5vs全是3.3v

+5vs是由+5vALW转化来的。U28S极为3.3vD极为5v。直接换掉u28。再加电+5vs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原来是几个管惹得祸啊

网友:
经验蛮好的 对了问下楼主你说换的是CPU上下管还是芯片啊 有点不懂 按你意思是拆掉上管吧 然后换之?难道也是上管?

网友:
电路图 是怎么看的,  感觉好复杂

网友:
换了上管后试试好用了,下管我就没动。

网友:
5vs没有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楼主 厉害;;  请教一下楼主测待机电压产生芯片pu7(max8734)发现pq22 pq23的D极电压B+++为7.8v. 这个肯定有问题了。 B+++是由B+转过来的,B+电压也是7.8v 。看样子与B+相连的元件有小短路的地方。B+去的地方太多了。不过大多数都是连在场管的上管。一个个撬开通电再试B+电压是否正常。。。。。。请教楼主是怎样撬开的  撬开的话不会烧供电芯片吧、、 小弟愚钝  望楼主能够解释解释????、

网友:
如图上所示的上管,B+++与上管的D极相连的。把D极撬开就是和B+++断开了,插上电源,不开机,不会烧着芯片的。

网友:
我一般修机器先测一下对地值!!!在修!!!仁宝电压切换出了问题也不掉电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

网友A:
U28的G极是18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8的G极是18V吗

你说的是待机时还是开机后?
这个我也忘了是多少了,不过看看图纸应该能看出来吧。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B+断开烧的话应该可以烧得出来的吧,这样拆多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B+断开烧的话应该可以烧得出来的吧,这样拆多累啊

我也想烧出来,但是这种元件不良不是短路的不好烧。还不如拆几个件快

网友:
分析得很好。

网友:
这个电路图我为什么老是看不懂呢?

网友:
思路清晰。。这样才能快速找到问题

网友:
原理看得懂,到自己动手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
要的就是这种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