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 哒哒响,不触发

楼主(2012-07-04):
联想F40A 接到手 待机0.06。 按开机无变化。看来是仁宝的点火电路有问题了。
拆机测主供电只有13V 。。检测一通 。最后发现MAX8734A 有的小进液。换MAX8734A 通电0.02到 0.05的跳。还会哒哒的响。最后断开N多点。发现只要断开产生5V的点。就不会 响。电流会稳定在0.02A。 或 断开 5V的滤波大电容 也会稳定在 0.02A 主供电也会有18.多V的电压。。

暂且考虑5V产生电路有问题。换了4个MAX8734A 场管换了几对。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问题老样子。0.02到0.05的跳。哒哒响, 主供电在13V-15V 之间跳。对应的MAX8734A的V+ VCC LDO5 都有跳。跑线路也没发现断路的  强制 接主供电, 哒哒响的更厉害。电流能上到0.2A。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请告知 一下。。。

网友:
楼主没想过搞电感啊 要是我肯定先加焊电感或换个再说

网友:
会不会是电感坏了

网友:
我只能确定那地方漏电或者没焊接到位

网友:
是不是后极相关5v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肯定是虚焊,没问题。

网友:
响 就是有短路呀 电容短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弄一个SL410K   .     6266A  CPU供电没焊好,也是这么响,加焊后不响了

网友:
肯定哪里有短路  不行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