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 全板无复位维修记

楼主(2012-07-04):
如题,先上图 关于这个问题“奋斗小青年”版主在这里有详细的教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433,依样画葫芦,换了版主所说的三极管,好了客人拿回去装机后打电话来说,刚才修那个板键盘和鼠标(PS2)不能用,我说我去看看,过去一看还真的不能用,同时关机也关不断电源,我想没动过IO怎么可能会导致键盘鼠标不能用,不管了先带回去再说,回来一测,复位也没了,再测刚才那测试点VLDT-PG电压有3.3V,上BGA加焊桥,嘻嘻,复位出来了,没测多久复位又没了,再测VLDT-PG电压0.6V,再测三极管B极0.07V,显然没达到导通电压,在废板上拆了个回来装上去,复位出来了,开机正常,仍然关不了机,键盘仍然不能用。悲剧将从这里开始,既然关不了机桥已经加焊过,再加上键盘不能用,换IO吧,换了个全新IT8712F-S KXS上去,插电IO发热,晕再仔细一看,IO后面还带了个“GB”字母,手上已经没有这个型号的IO了,等发回来再说吧,第二天,IO到手,装上去,结果还是一样,键盘不能用,关机不断电。这情况键盘问题的话肯定在排容的了,把排容去掉后键盘恢复功能了。接下来只能怀疑桥可能没加焊好,没办法重植
重植后结果还是一样,关机后复位信号没有,除了拔电源,长时间短接PWRBT没办法关机。
我技术有限公司,没办法只有把目标又回到IO上面来,再次换个全新的IO,结果还是一样,纠结呀。
IO已经换了两个,结果还是一样,那又只能在桥上做文章,会不会是桥做得不好,再上BGA,加热到第四段的时候用镊子轻轻的推下桥以确保锡球能全面接触,冷却后测试结果。。。。。。。。。
清洗干净桥,加焊膏,桥上加硬币,再上BGA,跑完、冷却后测试结果。。。。。
没办法暂时放弃桥和IO,还是回到VLDT-PG来吧,拆掉刚才那个三极管,用摄子点C极,会掉电关机(其实拆不拆三极管用摄子点C极都会掉电关机的),拔掉CPU供电测VLDT-PG电压还是3.3V,靠,会不会刚才换上去的三脚管(现在只能这么叫了)是坏的或者是MOS管,再从废板上拆个三极管装上去,上电,长点PWRBT。关机啦啦。。。。。。。
结论:NV单桥VLDT-PG信号为高电平,桥是不会发出关机信号,请各位同行们注意了。
可以关机了,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开机到引导处死机。这回心想要么IO,要么桥,如果确实不行再重做一遍桥也要的了,IO比桥好焊,先把IO的每一边脚认真的加焊一回试一回,最后焊到1到48脚那边后测试正常。
结论:IO引脚焊接有问题会导致,开机到引导处死机光标在那一闪一闪,键盘无反应。

这个样子修法,不累死才怪!

网友:
楼主  主板发这么大工夫不简单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块,焊完桥之后键盘鼠标不能用,换了IO还是不行,最后换板了!看来真凶没找到,哈哈!

同意楼主: 3.5 反对楼主: 5.0
不查查接口下面的排阻排容?还有电压。

网友:
问题难找哦。恭喜LZ修复了此板 。

网友:
费得力气不小啊!!不知收了多少大洋呢!!

网友:
焊桥不行的直接换板 没必要折腾

网友:
钱就不讨论了,换了三个IO,加焊了三次桥,重植一次桥,可能连电费都亏,别说赚钱了

网友:
有钱难买好经验啊
不容易的维修

网友:
技术还是行的

网友:
冤枉路是够多的
走了不少弯路!
肯定要累死,高难度啊。
这钱钱挣的不容易呀,我碰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板子,跑码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图像,信号出不来,加焊了下桥,就OK了,比楼主幸运点

网友:
3.1

网友:
看来修板理论要扎实啊

网友:
要么有真功夫,要么有配件,不行一个一个换!

网友(点评):
买快新板,一个一个换????????

网友:
确实是牛人一个,不简单呀!

网友:
长知识了,呵呵.

网友:
楼子对一块台机的板有这样的精神,佩服

网友:
楼主真是太详细了,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是在磨练自己了,学习学习。

网友:
精神可嘉,但是还要效率,不行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今天早上又返修了,故障依然是全板无复位,VLDT-PG电压0.8V,B极电压0V,显然如果换上面那个三极管一定能开机,但不用多久又返修,所以这次不换三极管了,换上面那个822的上拉排阻,把它换成222,如果无返修证明是上拉小了或都是坏了,拆下来的我测都不去测它。

网友:
楼主对维修的执着,值得我学习啊!

网友:
修的很好!

网友:
好麻烦啊,虽然钱赔了,不过知识应该掌握蛮扎实了,是好事。另外,我也喜欢把三极管和场管弄混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坚持

网友:
太有耐心了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维修的执着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同意楼主:
3.0
先锋商务
同意楼主:

网友:
能保证一个月就行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特别是M2N68-AM SE2和SE,引导处闪光标不出现任何字符这应该是正常的,有时多重启几次就好了,你接个硬盘他就可以启动了,所以对你说的IO没焊好会导致这个问题我持保留意见。
无双鸟
我也等过超过二分钟,如果您认为开机在光标那里闪二分钟以上正常,那我没办法啦,当然我也插U盘试过了的,一样不行。

网友:
一块主板花那么多精力赚了不少吧

网友:
估计是什么东西烧三极管 楼主耐心真好

网友:
华硕这种板,修好能坚持一个月就不错了。有一板一样型号的鸟板返售后,返了三次,最后客户烦了直接换板了。
无双鸟
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目前还没返修。如果返修再跟大家说吧

网友:
要是我就说没希望了。换板‘呵呵、懒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
虽然单桥的芯片容易虚焊。但是还是慎重考虑测试好之后再说。以免扩大问题。

网友:
如果这次找不出问题,下次再遇到,我就一定要修好它。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经验与技术的提升就是在一次次的折磨中培养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块 不跑码!最后测到一粒CPU附近的场效应管输出电压遍低,换上好了!!

网友:
牛啊,是我就扔了

网友:
从华硕维修站那里得知I/O芯片旁边的那个822的排阻特别容易出错,所以下次碰到这情况直接换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