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520A-K不亮..求高手..第一次发帖帮顶顶

楼主(2012-07-04):
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520A-K的主板..拿来的时候是不跑码..大致查了一下各项供电都正常..用手试着I/O有点发烫.就把I/O换了..换了I/O之后涛声依旧.以为这块板子是单桥的怀疑是桥虚焊.不多想上BVG加焊一下.测试跑码是23  50  C1 C3 07 然后就开始无限循环了  感觉像是BIOS问题  就从官网下了个BIOS 刷机之后涛声依旧  不甘心 又重新值桥...  结果还是涛声依旧 23 50 C1  C3 07 这样的无限循环    我是真的没招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还是桥没做好吧

网友:
时钟 桥  PCB断线   还有查IO 到南桥直接的线路

网友:
感觉还是桥没做好,可以从新在来一下

网友:
今天上午又从新做了下桥...没效果..

网友:
做桥的时候我检查过PCB  没发现有短线的..再有就是I/O 我是换的新的..

网友:
内存没跑完吧 是不是内存供电和数据线问题

网友:
内存不过也会死循环。查下内存排阻。

网友:
楼主三板斧子好厉害哟,就没看到 这板子的电压时钟复位是什么情况你就砍完了,厉害!!!!!!!!

网友:
查查  外设接口  键盘鼠标     没供电    貌似也当07吧

网友:
告诉你吧  你看一下CMOS跳线有没有3.3V  如果那个电压低  那就修CMOS电路  你看吧肯定有断线  我以前在富士康修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