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接口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12-07-04):
一V星P41主板,型号为:P41T-C31用假负载测量,775接口无复位电压。
想问下,这个电压是不是只有上真U才出。。。。我用假负载量了我联想锋行G31的主板,同样是没有。但机器现在正常使用。

此板故障为不亮机,CPU核心,PG,时钟,都正常。内存主电压3.3核心1.8总线,时钟3.3V也都正常。
内存地址线和数据线阻值基本想同最大不会超过20欧。
诊断卡不跑码,偶尔有时跑E0 00...

BIOS重写了,还是跑E0 00有干北桥的冲动了。这板原来是不开机,换了IO,重植了南桥开机了。不可能北桥也虚焊吧。两桥同时都虚了。可能不大吧。在没有回贴的干北桥了。

网友:
EO 多少BIOS的事情了 你可以刷下BIOS试下

网友:
你就上个真U看看有没有复位出来吧,PCI、IDE的复位

网友(点评):
上真U找不到到测试点。貌似北桥发给CPU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PG
假负载找到北桥-----CPU的时钟,北桥-----CPU的复位,南桥-----CPU的PG,找到后,上真U测时钟。复位。PG

INTEL上电时序:VCCRTC   RTCRST#   32.768K   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_S4#     SLP_S3#     PSON#    VID VTTPWRGD     VCORE     VRMPWRG      PWROK      CPUPWRG     PLTRST#      PCIRST#     CPURST#

网友(点评):
CPU的PG已经出了。安你给你条件应该正常了。可坛子里人朋友不少说PG优先力CPURST出来。不过也是谢谢了。

网友:
上真U才能测电压

网友(点评):
如何找测试点啊。我用假负载,在外围没有找到所接的任何东西。不如北桥直接给的吧。

网友:
要不先去刷个BIOS,回来在看结果在说。

网友:
CPURST测量到了,我把CPURST附近可能到北桥的线刮开,刮了11条线刮到了。。上真U有1。2V。
这样我就没有方向了。纠结了。不管了。做北桥,爱行就行。不行就放弃了。
现在做完在等级散热完了上机。忐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