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LNX在低分辨率下能显示,高分辨率下无显示

楼主(2012-07-04):
三星SyncMaster 2243LNX,调整到1680*1050分辨率时整个屏幕只有背光或者花屏,调整到1440*900以下有显示,但色彩不正,请问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又是程序出问题了,,上次看到一个帖子是把一个电容换掉(驱动板上的),,具体哪个忘记了,,你先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供电电解电容换一下。

网友:
MCU 程序坏了

网友:
电容换过后没有效果

网友A:
三星mcu程序最容易坏了,刷程序吧

网友:
刷下程序吧

网友:
那不然就1024、768

网友:
赞成重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mcu程序最容易坏了,刷程序吧

我再刷个程序试试,谢谢

网友:
重刷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