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装系统特别慢,求原因

楼主(2012-07-04):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是不是光驱老化呀,也有可能是你光盘的问题,你用U盘装下试试

网友:
内存多大的!

网友:
CPU换过了没,有的时候清空一下CMOS就会好的。如果还不行,加焊桥!

网友:
你是用ghost的还是光盘安装,如果是光盘没加缓存的命令会偏慢。ghost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如果接了USB设置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南桥控制USB的模块出问题了,拔掉USB设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个bios试下

同意,可以试着先刷个BIOS,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U盘启动到PE ghost的吗?主板久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特别是联想的机子。你可以在别的机子上把系统ghost了,在这机子解压看看。

按楼上说的试下了

网友:
用硬盘启动装系统试试

网友:
一个一个试先!!是不cpu的问题啊,先测试内存硬盘

网友:
南桥虚焊···

网友:
你是在dos下ghost的还是在pe下?老板子下srs驱动可能跟你现在u盘里面的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用u盘g的快一个小时了

看下CPU的针,换个内存。然后看看南桥

网友:
你是不是把CPU二级缓存关了的呀,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也是这样的.

网友:
先刷BIOS ,在换U盘试试,可能u盘 跟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这个情况倒是没见过,有没有考虑是数据线过南桥的通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