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掉电

楼主(2012-07-04):
一台acer  集显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走0.8A几掉电
维修过程:怀疑是南桥问题,回焊了一下南桥,现在故障现象是电流走到0.7几,掉电,不插内存就不掉电,拔掉CMOS电池后,触发掉电后,会自动触发,大约反复触发5-6次就可以显了,刷过BIOS,大面积补焊过,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现在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10-19 13:40):
最后在猫接口发现一粒锡珠,拿掉就没事了!

网友:
貌似这机器不装猫就会这样掉

反对楼主: 3.5 同意楼主: 4.0

网友:
应该没有这么妖的事情吧?从来没听过人说不上猫会掉电。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一样问题,自动重起5次就可以显示,搞了半天没搞好,准备装起来还给客户了,谁知装起就好了,我再一个个拆,最后柴到猫又掉,装上就好了

网友:
汗,不至于吧。还没听说“电话猫”必须插上才可以……

掉电一般常见的是供电有问题,不过重启几次还能正常显示,不插内存时电流档在多少?
北桥虚?

网友:
遇到之前我也没听说过,对不装猫掉电也很不解,后来我特地搜索了一下,确实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没猫真会掉电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要是集显的话,那样的掉电是,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描述的是不过内存掉电吗,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掉电的原因还真是太多了,楼主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把猫和硬盘装上,宏基的机器有时候就是牛

网友:
应当是有东西短路了

网友:
之前修过换北桥OK的

网友:
毫无疑问  MAO 的问题

网友:
那要看是谁管理内存的,如果是北桥那不是北桥问题了,因为偶现在有台ACER的机器也是这样北桥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所说的”猫“问题

网友:
MAO 没装还会掉电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都没有讲,晕。装上猫看一下

网友:
     把全部东西都装上看下嘛

网友:
现在这机器不能以正常思维来思考

网友A:
ACER的4520不装的话,就会掉电。

网友:
猫没装  acer有这个情况

网友:
听说默写ACER不接猫会掉电的

网友:
猫我一般拆出来丢掉都不装,像t60的.不会掉电的.这个电流掉电可能某些信号没出来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长见识了,猫竟然如此重要,记住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分享一下,以前也碰到过一台没弄好。我也把猫什么的都接上了还是一样

网友:
宏基  我蹦到过猫坏了    还引起认不到声卡的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的4520不装的话,就会掉电。

我的一台4520昨天晚上把猫拆了,没出现掉电的情况啊,这个应当和BIOS版本有关吧???

网友:
虚焊会导致掉电吗

网友:
mao没有装会掉电,又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北桥那不是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