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8驱动板任何用通用版代换啊!!!

楼主(2012-07-04):
长城l98驱动板任何用通用版代换啊,昨天收到这台机器,现象是黑屏,取下vga线就显示无信号连接,测量 5v 12v 1.8v都正常,听拿过来的客户说,接上vga先还显示超出频率范围。从此可以判断驱动板有问题。首先想到数据有问题。结果在论坛里面找了几个刷了,现象还是一样的。后来找通用的驱动板 nbt93a 2025l 2621 这几个试了都不行,接2025l 的时候 12v 跳变好像带不动负载,但换原装的话就没有问题,12v一直很稳定,2621 接上也是如此。nbt93这个接上到是可以控制快关机,但灯管不亮。屏型号是 ht190qg1-600 .有哪位修过的同行希望能分享下经验。后者有这个型号机器的数据也希望分享下 谢谢了!!!!!

网友:
原来的 驱动板不要拿下 这样12V 的就带得起来负载 这个是最简单的笨办法  但也可以用的

网友:
原来的驱动板是5伏供电通用版是12伏供电。选择你可以在原来的电源板的5伏与地之间加一个22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祝你马到成功。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长城22寸。驱动板坏了。上鼎科2621上去。刚开始正常。。再通电时就电压不停跳变。灯管一亮一息,这样不停。按键无用。。像带不起负载一样。。但驱动板直接用外接电源12V供电就正常。。
的确就像楼上所说,原装驱动板为5V供电。改装的为12V供电。你所说的把原电源板5V对地接个22欧电阻可行吗?

网友A:
通用驱动板,你仔细看看那个大电感那里,那也是5V呀,12V主要还是供给高压板的,可以直接给5V到通用板,不用12V的,负载不平衡造成的电源板带载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驱动板,你仔细看看那个大电感那里,那也是5V呀,12V主要还是供给高压板的,可以直接给5V到通用板,不用 ...

楼上。请问如何改?  通用板12V。。可以改5V供电吗?
,直接改到大电感那里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请问如何改?  通用板12V。。可以改5V供电吗?
,直接改到大电感那里就可以吗?

电感拆了,直接供5V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