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寸液晶驱动板坏了,换板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2-07-04):
IBM15寸液晶驱动板型号是715L1039-1-LV,网上找到一样型号的板子,可惜接口有点不同,价格也偏贵。
求普通驱动板的代换方案。
我这里有一个乐华B.rtmc1b 7153的驱动板。
液晶屏是Ltm150x0-L01
把屏线直接插上乐华的这个板就可以么?
原来电源高压一体板的,发出的4个电压是12v,5v,3.3v,1.85v。
那我直接把12v用来作为驱动板的供电。
灯管高压如何控制,也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哪几个针是作为灯管高压控制的呢?
求指点。

网友:
驱动板供电插座有标的 至于高压控制VCC不用改 就改控制脚 在驱动板那里飞线到高压控制脚 亮度就麻烦点啦 有些驱动板没这控制的

网友(点评):
原来发出的4个电压是否只用到了12v?

网友:
开关,控制,地 ,5V  ,四根线就可以了,,驱动板一般接5V供电

网友(点评):
我这个板是12v输入的,直接用电源板给他供电也应该可以吧? 然后如何控制灯管点亮成了问题了。

网友:
谁能告诉我 715L1039-1-LV 这块驱动板 从电源板接过来的每个针脚的含义?
共12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