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0.92 求助?

楼主(2012-07-04):
  一台七喜的笔记本,主板是顶星代工的R18P 很多机器都用这主板,方正的 海尔的. 就是找不到图纸
祼板开机电流0.7 0.8 0.9 1.0 回到0.92 不动了.电压0.92 0.93 不动了.不上CPU 电压有1.39 我想应该是供电有问题.刚学的技术不到位.问一下各路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
   上假负载没有复位.

网友:
   0.9V电压时正常的、还有不是所有的板子都上假负载都有复位的、

网友:
应该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做一下显卡!

网友:
有没有过内存哦。把内存取了再加上,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先判断过了内存没有。

网友:
有跳变 已经跑马了  可以焊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