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2-07-04):
联想 Y430做不进系统
故障:可以进PE gosht可以完成 可以重新启动,但是在扫描硬件的时候就死机 不动
维修:1.扫面了一下硬盘 没问题
        2。换了内存  (集成显卡的)
        3。焊接了一下北桥
        4。后来想了一下,在扫描硬件的时候死机  看来还是主板有一个硬件有问题,一般是声网卡,在bios里没找到屏蔽项
        5。没办法了 拆吧 这就得摘一个试一个
晕  拆了网卡试了一下 (网卡在板子的正面好拆) 测试 ok了

哈哈  好了  不用再拆了  联想 Y430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

网友:
很好的经验,这几天正好打雷的,估计打坏了

网友:
这个你就多走路了吧,一般这种情况做系统的时候你可以不加载驱动,做完系统在重新下载驱动

网友:
是呀,,楼主好像没注意到 系统解压的时候 可以跳过驱动哦

网友:
可恶的联想Y系列,还起个好名“影音”价格还死贵,真伤不起。
毛病一堆。这几天被Y450坑着了

网友:
估计这几天打雷打坏了。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夏天了,网卡坏的多,雷多呀

网友:
学习了,系统安不上有时跟网卡居然有关系。

网友:
不打驱动不见不着有什么效果

网友:
还没到加载驱动的时候 也就是扫描硬件

网友:
夏天打雷网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