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售的LED灯条

楼主(2012-07-04):
近来在网上看见卖LED灯条,升级LCD,不知亮度 寿命 和安装是否方便,大家有用过的吗?能否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安装不便,驱动更难找

不知大师找的是不是带驱动的啊?

网友:
确实

网友:
刚刚定了10条。在路上、有了心得告诉你们

你定的是什么东西?10个,你那边好卖出去吗

网友:
b也没什么难的。

网友(点评):
是没有难度,现在是看这个的可行性?你有使用心得吗?

网友:
这个改的时候先加一个大功率100k可调电位器串上去,电位器调到100k最大值,接通电路逐步减小电位器直到最佳亮度,不要一上去直接接通用led升压板,(除非配套的)不然会把led灯条烧坏。目前led灯条很少有卖的。规格多,成本高,不如灯管便宜。

网友:
是啊。 LED的灯管高压条是难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