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2-07-04):
            主板维修上电不跑码。英特尔芯片组的, 测的主板基本供电正常    测BIOS  2脚时钟电压正常  PCI  B16无时钟电压   《  B16经过一330的电阻到  时钟IC》  思路乱了  不知道下步怎么修了

网友:
主板型号也说一下了。这样的通病还是有的。可以试着烧个BIOS试试。

网友:
你把问题说明白点,看不懂

网友:
问题不却停

网友:
有复位吗 是复位不走 还是不复位

网友: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不跑码的,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