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的mpwg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2-07-04):
有一个ibm r61i 的mpwg信号不出来,有人能告诉我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还有这个析子侍机时有没有1.8V的电压?
这个板子现在的现象是,有时有0.03a的电流,量有5v,3v,1.5v但就是开不了机,有时有0.04a的电流但立刻会到0.001a,这时候测mpwg信号会闪一下,q53的g极的5v就没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图纸很给力 需要

网友:
IBM的机子本来就比平常的机要复杂一些,楼主连M路待机电压好信号都为难的话,建议还是不要修了,免得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