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过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2-07-04):
显卡27M晶振一端对地短路  拆下晶振和和谐电容还是短路  是不是GPU挂了?

因为27晶振的电压是GPU提供的,如果晶振两脚短路了,90%GPU挂了.

网友:
应该是挂了 你拆了GPU在量就应该不短路了

网友:
这种只有自己拆了才知道,把所以相关接地的零件一个个做排除,别无它法。

网友:
两个脚经过振容,一般都到GPU

网友:
那肯定是GPU挂了啊。。。

网友:
晶振两脚一般只连了两个电容,之后直连GPU的,拆了电容还短,估计核心坏了,拆核心一量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