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一点都不行

楼主(2012-07-04):
昨天收了个775针的主板SIS的发现内存供电处有一电容爆了,因为是收的没有故障现象,就开机测结果上电过1S后掉电,查全板无短路,将爆的电容拆下,(没有上新的)故障依旧,更换内存供电上下管。无果用示波器看3.3V波形不好上电容一切正常。懒就是不行。

网友(点评):
没有电容肯定不行,LC回路才能储存电能

网友:
经验啊,谢谢了

网友:
嗯,这是够懒的

以前碰过2下管短的的,我只上了一个

网友:
你这也太懒了。。。

网友:
如果没有波波的话,估计这个问题一下子还发现不了........越来越觉得波波挺有用的......想整一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新手受教了

网友:
作维修这一行,勤字很重要啊

网友:
呵呵,电容很关键嘛,要看是哪个位置的电容了。。

网友:
再懒也不能这样啊!电容要换才行的,搞不好还会发生人为故障

网友:
最好是换上去  不然迟早会出事

网友:
呵呵,你也太懒了吧

网友:
其实也不是懒就是为了少上一个电容,因为如果板子有修不了的问题还的吧好电容焊下来,而且电容就是二手货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