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1n 电源进水

楼主(2012-07-04):
三星911n的电源芯片用的是那个型号的?是dm0465r。还是dm0565r?
芯片

网友:
这两种是通用的你手头有哪种型号就用哪种型号就是了。
同意楼主:
3.0
唯一wy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通用的
同意楼主:
5.0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百度一各引脚定义 可以代换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