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触发到掉电维修

楼主(2012-07-04):
   接一台联想E420 来是不触发的,待机3V5V都没有,查工作条件都正常,没办法就定了一个,真是贵啊,40大洋。回来装上,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不怎么放心,放几个小时,点还是可以,就装起来了,测试功能一切正常,本来打算今早给客户的,点一下不亮了,后来发现,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到0.8 或者1.2左右的时候掉电到0.7左右。拔掉电源再开才行感觉是后机有短路,但是有时候又能量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有时不触发。触发还掉电。。很少能点亮。。。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性能不良,时好时坏最麻烦了,要是一直坏就好修好查了。。。

网友:
  后来拆开来反复测试多次都能正常开机所以重新装起来了,给客户 了,反正没有回来

网友:
楼主 这芯片我上次买成30... ...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还没好呢

网友:
  尼玛!今天又接到一个E4203V 5V 短路,桥都短了,脑残了一下,把桥下掉吧,一下下来,完蛋了,全灌胶的,彻底废掉了,单购一块主板,发现尼玛网卡板也是坏的,买一块网卡板回来,用了一会后就再也点不亮了,有时到0.7 0.8 有时候到1.4 1.5 真是被它秒杀了!以后见到E420就怕啊!

网友(2012-08-03):
这么多钱。。。。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E420的,插电自己就出来内存电压了, 原故障为进水的,   换等机芯片,就这样了。。。 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