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遇到硬盘不识别,开机一段时间后触摸桥微热应该没问题,怎么解决故障?之前都好好的,突然出现毛病,急救。
不识别
硬盘

网友:
硬盘是好的不?然后就是硬盘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先想办法排除硬盘自身的问题,然后再找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下硬盘数据线,看是不是插口松动或氧化,记得弄完清下CMOS,祝楼主好运

网友:
先确定硬盘本身有问题没?在看接口上工作条件够不,在换个串口的硬盘看认得到不,如果串口都不认就怀疑BIOSS和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硬盘测试下 如果好 硬盘坏 还是那样 考虑硬盘线,IDM供电

网友:
先排除硬盘自身的问题,看看硬盘加电是是否有异响!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