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主板,不跑U,

楼主(2012-07-04):
用775带灯假负载测了一下一个灯不管,VCCR灯。内存显卡供电正常,3组管转出去都没电压,换过电源管理芯片,是ISL 6312的,不行。上的U是。P4 524 3.6G的。换过331还不行,
芯片
显卡

网友:
G31的应该要上双核的才可以点亮的吗?换个800缓存的试下

网友:
要800外频的CPU才能点亮的。

网友:
换过的,不行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没搞好,期待中。

网友:
cpu核心电压没有嘛?

网友:
G31的主板一般上420单核的CPU吧

网友:
查一下供电吧
有可能是电源没出来

网友:
遇到过,期待中。。。。。。。

网友A:
北桥虚汗了

网友:
g31可能不支持大功率的U

网友(2012-09-29):
我现在也有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2-12-31):
北桥少组供电,换RT9218不行,期待解决

网友(2014-02-27):
不跑码比较麻烦,你应该详细地检查各路电压及信号。P4的U可能是不跑码。另外该板CPU到北桥爱断线

网友:
上个图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