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190系列笔记本电源供电不过隔离通病一例

楼主(2012-07-04):
看到论坛上也有不少人修到索尼板号为MBX-190系列的笔记本用电池能工作外接电源既不开机也不充电的问题,好像最后他们都没查出原因。最这个机的这个问题我也修过好几台,发现都是同样的元件坏,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修好的那台机器的经过。接上外接电源,电流表显示为0,测防反接管PQ1,123脚有19V,说明供电进来了。而隔离管PQ21的5678脚却只有0.5V,说明隔离保护了。看来只能从BQ24751下手了。测BQ24751的4脚,也是19V,说明果然是它没输出开启信号。测28脚有19V供电了。而测第5脚时,电压不稳定,从5V到8V之前跳变,这个脚正常电压是2.5V左右的,并且这个是输入电压检测脚,现在高出那么多了,肯定不正常。而这个脚的电压是给由PR138和PR139把19V分压而得,现在电压过高,要么就是芯片坏,要么就是这两电阻坏。先把PR138拆掉,再量,5脚0.5V,说明电压高是由于电阻的问题引起的。测量刚拆下来的PR138,430K,正常,看来可能是PR139的问题了,拆下PR139,一测,居然也是68K,晕了吧?再装回去,再量电压,还是6V,并不稳定。细心分析一下,拆了电阻,5脚电压没了,说明芯片肯定是好的,但电阻拆下来量也是好的,可是根据电阻的分压原理,这个电压肯定高了。想想电阻坏的症状,有开路的,有变值的,但通常变值也是变大,难道这是个特殊情况,电阻变小了?那为什么拆下来量又是好的呢?先别想太多,一换不就知了吗?现在电压变高,一般是上阻坏的可能性高,弄了个430K的换上去,再量电压,2.6V,果然是那电阻装上去后不能说它变小,只能说它漏电了。可是再量第4脚,晕死,还是19V,还是不过隔离!重新看了一次电路图,芯片检测输入电压的除了5脚之外,第八脚也是检测电压输入的,第八脚的外围和第五脚完全一样,一量电压,也是6V,那这次想也没想,直接换了430K那个电阻,再接上电源,看到电流表显示0.02A了,看来我也不用去量第4脚电压了,直接按了开机键,电流跑了,再试充电,也正常了。
到目前为止,这两个430K的电阻漏电的这个系列的机,我修过好几台了,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先量一下五脚和八脚的电压,如果是偏高,那你只管换掉那两个430K的电阻得了。由于我没有那么小的电阻,所以,大家将就看看我修好的这个板吧。

网友A:
经典    前天清灰清坏了一个索尼的笔记本     搞的连待机电压都没有   当时很忙    便放下了   当我今天再次拿起的时候   发信离奇的好了   既有待机  也能触发   恢复成原样了   当时那个兴奋劲啊

网友:
  遇到过mos 管软击穿的、难道电阻也会

网友:
楼主谢谢分享,能给传个图纸吗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我真得收藏下...干这行的,天天都出现新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是电阻变小引起保护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很难发现。电阻也会漏电

网友:
这个我也见过一次

网友:
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那么大的电阻也是漏电我还以为大电阻没 有漏电 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    前天清灰清坏了一个索尼的笔记本     搞的连待机电压都没有   当时很忙    便放下了   当我今天再次 ...

肯定有短路的现象, 放着一段时间就会好。

网友:
阻值变小导致电流变大不开机  又积累了经验了看来这个机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    前天清灰清坏了一个索尼的笔记本     搞的连待机电压都没有   当时很忙    便放下了   当我今天再次 ...

可能是清灰尘的时候有轻微的短路。但是SONY遇到短路会自动BIOS上锁。开不了机器。把COMS电池拿下来,放电就会好的。

网友:
牛 这样也能行看来得重新研究下电阻了

网友(2012-08-06):
这机修得不错啊

网友:
顶起,看来直接测试是没有测试不了漏电呀

网友:
这个心在飞翔的管理员帖子里有个详细的维修    电阻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