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 通电灯亮下就灭

楼主(2012-07-04):
有5V    有15V~18  高压供电电压 不消电  又没什么短路 没发现烧东西  不知道是主板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就奇怪12V电压高  还不消电  求高手指点咯

网友(点评):
不消电是什么意思嘛

网友A:
富士康代工的机器的话就肯定是灯管的问题,并且可能是上灯

网友:
是LCD   还是LED 的显示器    如LCD  一般  高压板   灯管故障

网友:
是不是暗屏后电源灯还是亮着,一般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就是12V电压一直都在  存电13V  感觉高压部分没工作  不耗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代工的机器的话就肯定是灯管的问题,并且可能是上灯

宽屏两灯的 感觉很差

网友:
看灯是绿的还是黄的嘛。。绿的多是高压部分。用通用高压试试。

网友:
明显楼主问问题时带有特色方言!赞一个先!让这么些人看不懂…… 电压拉高 先把通往高压板的路线断开再量 如果不高就是后级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价格又不贵。方便又快捷。